昆腾PLC离散量输出问题

楼主(2013-07-02):
140CPU43412A,程序从PC下载入后,组态只有部分设备可以启动,其它的都会报警。

网友A:
检查下程序吧。

网友B:
 没有玩过这个型号的PLC,如你设备能正常启动,只是会报警,那你查看报警原因,报警是从哪里条件输出报警然后倒推找到故障源头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玩过这个型号的PLC,如你设备能正常启动,只是...

好像是从PC到下位机的指令没有到达,不知是因为现在下载的程序跟原程序有差,还是新装控制器的时候改变了配置,以致与程序出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