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现计数器自复位功能

楼主(2013-07-02):
如果实现自复位,要怎么编辑这个计数器?我想要加数到10的时候,实现自复位。

网友A:
这是哪个牌子的软件?

你可以直接在Q端输出一个辅助继电器。

然后用辅助继电器的触点并联在I0.3旁边,这样当辅助驱动后,计数器可以自动复位了。

对不对,楼下接着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哪个牌子的软件?你可以直接在Q端输出一个辅助继电器...

 西门子的plc

楼主: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这是哪个牌子的软件?你可以直接...

 那样的话不是一开始计数 就会马上复位吗?

网友B:
可以编制计数到了10才输出啊,然后这个输出去复位。

如插入这段,然后Q4.1串到你的R端。

网友C:
为何文章没有介绍I0.3的作用?

网友D:
你是既想要计数器自复位又想Q4.0保持输出高电平?

网友E:
应该是I0.3接通,计数器就会自动复位。你只要拿你现在的复位条件(即就是计数值达到10)置换掉I0.3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何文章没有介绍I0.3的作用?

 书本里就是没有介绍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是既想要计数器自复位又想Q4.0保持输出高电平?

 我只想做到自复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编制计数到了10才输出啊,然后这个输出去复位。如插...

 哦 是这个样子啊!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