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变频器440

楼主(2013-07-02):
求助西门子440变频器的操作设置,参数输入步骤和故障查看步骤以及故障大全和解决方法。特别是和DCS远程控制这方面的故障和代码。西门子440变频器内部端子的19-20点是不是常开点

网友A:
这个你下个手册就全部有了。

网友B:
你这个问题没法回答的。不是单一确定的问题。

正如1楼所说,你下载西门子变频器的使用手册就能查看到了。

19-20是常开点。

网友C:
手册上要什么有什么的

楼主:
手册上故障点的范围有些笼统。

网友D:
1、先说清楚你想问的故障,比如故障代码。

2、然后19-20的点--是输出点,可以在参数里面定义的,触发条件不一样,触点的开闭就不一样,默认的是常开,说明书很清晰NO。

3、和DCS远程--看你啥方式的,远程控制--有硬接线也有通讯的,故障查找方式不一样,所以你必须把原始现场情况说清楚。

  499页的说明书,翻起来是困难,所以需要有针对性的问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