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PLC比我年纪还大,求支援!!!

楼主(2013-07-03):
这PLC比我年纪还大,求支援!!!

昨天从客户那里拆回来一个而三十年前的老三菱PLC。。。

目测年纪比我还大。。。

现在客户要求把FX-32MT-ESS升级成FX3U-32MT-ESA

现在想读出FX-32MT-ESS里面的程序,然后再导入到3U里面。

可是各方面关于FX-32MT-ESS这个老PLC的软件、资料欠缺。。。在此求控友们火速支援!!!

有资料的给资料,有软件的给软件!!!

QQ邮箱:409538317@qq.com

不尽感谢!!!

02、

03、

04、

网友A:
这个估计只能找三菱公司了

网友B:
有些年头了

网友C:
联系三菱公司技术部,帮助解决!有难度!!!

网友:
编程软件是不是dos版的medoc啊?

网友D:
难办。。。这个点数也不多,看看能不能根据工艺重写一个。。。估计这是最好的办法了。。。

网友E:
  这是用什么软件写的?还是手持编程器?FX ?

这个点数也不多,看看能不能根据工艺重写一个

网友F:
引用 网友D:
难办。。。这个点数也不多,看看能不能根据工艺重写一个。...

网友G:
引用  的回复内容: 编程软件是不是dos版的medoc啊?

 有可能是DOS,甚至是手持编程器。这可真不好找了。

网友G:
祝愿你能够幸运的解决完此问题!

网友H:
我专门测试了下我发给你的软件,XP下可以运行。你只是需要数据线,看图:

网友H:
打开软件,点PLC,点端口设置,点程序读入,选择型号,就可以读出原有程序了的。

网友H:
        另外友情提醒下,这系列的程序最多2000步,读出后,你重新编写新的PLC程序,应该也一天内可以完成了。

网友I:
第一步:打开机壳。

第二步:拆卸电路板,并找到CPU和FLASH.

第三步: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H:
另外友情提醒下,这系列的程序最多200...

 谢谢,走走哥的支持

网友H:
引用 网友I:
第一步:打开机壳。第二步:拆卸电路板,并找到CPU和F...

 是eprom的,楼主图片已经看到了的。

网友J:
万金油  什么都会 什么都不精

网友K:
这个之前用手持编程器写的吧?如果现成的软件读不出来,就要去旧货市场去淘个手持编程器了,没多少步,看看就可以了!

网友L:
引用 网友E:
这是用什么软件写的?还是手持编程器?FX ?这个点...

楼主:
多谢大家的热情帮助,目前老爷机的程序已经读取出来了。。。

接下来就是机子替换的问题,然后就是IO接线!!!

有了程序,后面的都已经不是问题了。。。

在此分享一下。。。GX DEVELOPER8.86都可以读出这款老爷机的程序(隐藏的PLC型号为:FXU/FX2C)

另外开帖分享程序读取过程。。。

网友M:
GX Q8.86都可以。。。我这里也有一台。。。把下载线。。。25针公母头拆掉。。。用25针公头就行了。。。

网友N:
FX的还算老

古老的你更没见过了

用SC09电缆读出就行了

QQ 380311035

网友O:
简直不敢相信有这么老PLC,真怀疑啊

网友P:
还有更老的,发上论坛。

楼主:
目测楼上的不知道是LG还是松下,估计要火。。。。。。。。。。。。。

网友P:
引用 楼主:
目测楼上的不知道是LG还是松下,估计要火。。。。。。。...

是士林PLC,原祖宗是三菱,台湾引进三菱技术。

网友Q:
士林PLC,我以前在压铸机机械手用过几十台,感觉很垃圾

网友R:
引用 网友P:
回复内容:对: 王者之师——广州@阿君 目测楼上的不知...

 以前公司的台湾金丰冲床上用过

网友N:
A1 F1的算是古老的

网友S:
这个FX系列的还不是三菱最老的PLC,最老的应该是F1型号的吧,只能用手持式编程器写程序,而且还是那种直接插在PLC上的。

FX系列的PLC可以在DOS系统下运行专门的变成软件,只是这个PLC用的编程电缆有点特殊,SC-09的电缆,想当年想自制,貌似按照网上给出的接口图做成的用不了,那端09PIN的端口里有其他东西,只好买一根三菱专用的。TMD,好贵啊。

网友T:
三菱的PLC软件好学吗???????

网友U:
引用 网友M:
GX Q8.86都可以。。。我这里也有一台。。。把下载...

 正解,我第一颗搞着玩的,也是这型号

网友V:
没有必要读出程序,了解好工艺,用新的再编程就可以,省事多了。原来那个是用手持编程器输入的

网友W:
了解好工艺,用新的再编程就可以

网友X:
老产品买不到备件了吧,所以要升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X:
老产品买不到备件了吧,所以要升级了。

网友Y:
这都是几十年代的东西????

网友Z(2013-08-18):
全是老古董了~~~~~~~牛叉

网友AA:
老东西,见过,不过是很久已前了!

网友AB:
老古董,学习了,见识了。

网友AC:
这个点数不多,如果是我的话我会先摸清线路的走向,找操作人员了解设备的工艺,重新编写程序,个人做法,不喜误喷!

网友AD:
见识了比我还老的东西

话说,我一直在搞三菱Q系列的,还真是见到老爷机了。。。

网友AE(2013-09-28):
上面这些都不算老

还有更老的。

网友AF:
老古董,学习了,牛叉啊

网友AG:
GX DEVELOPER8.86哪里有?我急用一下,我们的一台FX2-80MR不工作了,另外还请高手指点一下PLC和电脑如何连接呀?老设备刚接手管理,没有一点资料和东西!

网友AH:
那上面有个程序盒,拿下来插到FX2N上用FXGP(WIN)试试看,也许可以。

 如果有程序盒,一般都是先运行程序盒子的程序

网友AI:
还有这么老的PLC,可以进博物馆了

网友AJ:
学习一下 共同探讨~~~

网友AK(2014-01-06):
引用 网友I:
第一步:打开机壳。第二步:拆卸电路板,并找到CPU和F...

网友AL(2015-03-08):
引用 网友P:
还有更老的,发上论坛。

 这个也可以电脑读程序

网友AM:
呵呵我也遇到过

不过我是直接换了个信捷的PLC 程序根据机器的工作自己编

网友AN:
真的是老古董啊!找售后看看再说!

网友AO:
我以为在淘宝上面看到的FX2够老的了,现在算是见识了

网友AP(2015-07-22):
D8140的值清零,也就确定了原点的位置。
    •实例动作方式:X0闭合动作到A点停止,X1闭合动

网友AP:
D8140的值清零,也就确定了原点的位置。
    •实例动作方式:X0闭合动作到A点动

网友AQ:
估计只能找三菱公司了,这么老的资料不好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