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简单的问题,关于s7200通信问题

楼主(2013-07-03):
S7-200想用力控组态实现监控,需要用通信模块吗?还是只用一根通讯线连接就可以?

网友A:
首先你的PLC 200和计算机之间是什么方式通信

  1,可以加以太网模块CP243-1,其实以太网很方便的,

  硬件之间连接:PLC和计算机之间一根网线就可以了;

  软件设置:PLC中简单的配置一下IP地址,组态软件中需要配置一下,以太网。。。很简单的,这个可以看一下组态的帮助文档;

  2,也可以用485方式,就是200PLC,自带的通信口;

  硬件之间就是:计算机需要买个232转485模块;

  软件:简单配置一下;

楼主:
采用第二种方式就可以完全实现监控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采用第二种方式就可以完全实现监控吧?

 可以的啊;

网友B:
,可以加以太网模块CP243-1,其实以太网很方便的,

  硬件之间连接:PLC和计算机之间一根网线就可以了;

  软件设置:PLC中简单的配置一下IP地址,组态软件中需要配置一下,以太网。。。很简单的,这个可以看一下组态的帮助文档;

  2,也可以用485方式,就是200PLC,自带的通信口;

  硬件之间就是:计算机需要买个232转485模块;

楼主:
谢谢各位的帮助 我懂了

网友C:
不需要通信模块,直接RS232/RS485转换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