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GT01触摸屏电源能用充手机的充电器不

楼主(2013-07-03):
松下触摸屏的电源线找不到了,可以用手机充电器不,但是连上电源没有反应啊,本人第一次用触摸屏,正在学习中 ,希望能有人解答下,谢谢!

网友A(2014-01-22):
当然不行!!!!!!!!!!

网友B:
电压 功率都够了

网友C(2014-02-24):
用这个!!牛B啊``你是自己没事做吧,别乱来。买一个小的直流电源就可以了,0。5A的就行,你这想法太牛了

网友C:
用来接PLC通信的线,0.3平方的细线就成!!没有太多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