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菜鸟求助

楼主(2013-07-03):
施耐德M340怎么写最后的结束语,我是菜鸟,就是一个加END的在一个方块里,或者是一个括号里,谢谢各位师傅

网友A:
可以不用的吧,我都没写;直接在主程序中调用子程序的;

返回就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不用的吧,我都没写;直接在主程序中调用子程序的...

 是复位线圈么?还是暂时线圈?谢谢,我是菜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不用的吧,我都没写;直接在主程序中调用子程序的...

 是复位线圈还是暂停线圈?

网友A:
你的程序复杂吗?有子程序和主程序吗?

你所谓的结束语是指什么时候是什么地方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程序复杂吗?有子程序和主程序吗?你所谓的结束语是指...

 就是一个电机正反转的程序,三个按钮,一个正转一个反转,一个急停。我是菜鸟,就想从这个最简单的开始,看度娘上写的T形图,最后有一个结束语是END是在一个方框里或者是一个括号里的。前辈您这么问我,是不是不用写结束语END也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程序复杂吗?有子程序和主程序吗?你所谓的结束语是指...

 就是一个电机正反转的程序,三个按钮,一个正转一个反转,一个急停。我是菜鸟,就想从这个最简单的开始,看度娘上写的T形图,最后有一个结束语是END是在一个方框里或者是一个括号里的。前辈您这么问我,是不是不用写结束语END也行啊。两个接触器,一个热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银光人生—华  你的程序复杂吗?有子程...

 只要你的程序写在主程序中,可以不写的;你执行试试;

看看手册;

网友B:
没接触过施耐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

 嗯嗯!谢谢!刚才去连了一下,可以运行。再补充个问题,昆腾里面写程序里面有个SR与SR段。其中SR就是主程序?SR段就是子程序?

网友A:
应该是的吧;截图上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的吧;截图上来看看;

 。。。。。。。。。。怎么截图?我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