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C01-70T

楼主(2013-07-03):
首先 在离线模拟的情况下 使用报警记录显示控件 我上限报警设置的100 为什么还能显示出63的现值

其次 我在实体屏幕上 怎么也弄不出报警记录显示来 一直就是空白的

还有 qq没人回答问题

网友A:
显示现值,是报警解除的采集记录。如果报警解除不记录的话,在报警区那边可以设置。

屏上报警记录显示要点S的图标去设置查询起始时间和跨度来查询。还有就是确定“工程参数”那边的存储介质是什么,如果是外部介质如SD卡的话,需要插SD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