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思不得其解

楼主(2013-07-03):
我们用的一个西门子PLCS7-200  经常会出现数据不更新,这回事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而且还会经常性的黑品,CPU也更换过但是还是不行。求个高手解答!!

网友A:
?黑品?

数据不更新,也许是程序中断了。

网友B:
黑屏?是不是你的电源不稳定哦。

网友C:
通常都是程序问题,但是就怪责到PLC。

为何这么说呢?

到底什么是数据不更新呢?换过一个形容词解释一下行不?

网友D:
楼主的提问就让人“百思不得其解 ”。

网友E:
程序有问题换CPU也没有用呀。

黑品是啥意思呀?

网友F:
引用 网友C:
通常都是程序问题,但是就怪责到PLC。为何这么说呢?到...

网友G:
是不是触摸屏黑屏哦?让人“百思不得其解”!!!

网友H:
换了屏,还是黑吗?要查查你的电源了,看看是否有问题,我碰到过台达的屏这种现象,主要是电源线路有问题,导致通讯异常,无法数据更新。

网友I:
还真是“百撕不得骑<此处内容被屏蔽>”

网友J:
俺也不懂

楼主:
手机发的,有错字,谅解!

网友K:
引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C: 通常都是程序问题,但是就怪责...

嗯嗯,也许这是问题

网友L:
说说你的PLC的型号,还有就是你扩展了几个模块

网友M:
广泛大锅饭的发反对感

网友N:
plc黑屏?  不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C: 通常都是程序问题,但是就怪责...

 程序没有发现什么问题,每次都是上位机黑屏了,有时候给CPU断电重新供电就好了,有时候需要把DP接头重新插拔一下就好了,实在是不知道什么情况,CPU也换了一个同型号的新CPU!

网友O: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屏黑屏,一般是接口的问题,不要带电插拔那个九针插头,最要用正规的通讯线

网友P(2013-09-11):
屏的问题,我用的MP377也经常遇到这问题,屏不能启动,开关电源几次又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