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P1E没有脉冲输出

楼主(2013-07-03):
各位老师:

        我这里有个CP1E的PLC连接了一台步进驱动器和步进电机,程序使用了PLS2指令,加速率、减速率、设定频率、脉冲总量和起始频率都有;可是就是没有脉冲输出 。求解决的方法。

                                 谢谢!!

网友A:
是否有在这里设置呢~

网友B(2016-09-21):
为什么没人回答?我也很想知道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