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关闭后,控制线仍带36V电,吸顶灯闪烁 请高手解惑

楼主(2013-07-03):
现在遇到一个难题,请高手指点。
我家最近刚装修完成,装上吸顶灯后,发现一个卧室的吸顶灯在打开一段时间后,关闭开关后,吸顶灯会一闪一闪的,间隔大约5~10秒每次。打开灯罩,用数显电笔测试灯管的接线处,零线和地线都没有电,但火线处有36V的电(开关已经关闭)。
我怀疑开关有问题,卸下开关后,测试接入开关的两根线,一根电压220V,这是火线,应该没问题,那剩下的一根应该是控制线,应该是不带电的,可是数显电笔测试发现,也是带有36V的电压(这时,开关是完全卸下来的,也就是控制线和火线根本就没有接触的机会)。
看来,开关关闭后,灯头处的36V电压是这根控制线所造成的,可是我很困惑,控制线怎么会有电呢?我测试了另一个卧室的吸顶灯,开关关闭后,灯头处的火零地都是没电的。
想请教各位高手,控制线在没接通的情况下,带有36V的电是否是正常的?是不是家里某处漏电造成的(家里配电箱都有漏电保护,平时插座,灯具,电器都使用正常,也没有跳过闸)?
另外,如果是正常的,这个36V的电压会造成吸顶灯一闪一闪的吗?吸顶灯这么敏感吗?应该怎么解决闪烁的问题呢?
请各位积极献言,谢谢!

网友A:
会不会灯的电路有问题?

感应电压?看电表转不转;

网友B:
这根“控制线”与电源火之间的阻抗比较小,阻抗等于导线绝缘电阻和导线间电容的并联。如果你的灯具是电子镇流器,电源通过导线间阻抗,给电子镇流器的滤波电解电容充电,电容电压达到起辉电压,灯管放电,这就造成灯管闪亮。

网友C:
具体细节就没必要解释了,这个现象公认的实时是由于开关控零线造成的!

一般家庭的民用电源都是220V的,控制开关仅控制火线一根,零线是直接进灯具的。当零线被当作开关控制线后,火线便自然直接进灯具,引起日光(节能)灯丝带电荷触发荧光粉闪光。另外,如果您家使用的是带发光指示灯的控制开关,也是引起荧光灯管闪光的重要原因。因为控制开关内的指示灯是以灯具内的零线为回路的,(即:控制开关内的火线--开关--控制线--灯管灯丝--零线),虽然是比较微弱的电流通过,但已足够激发荧光灯管闪光了。另外,目前大多数的日光灯和节能灯用的都是电子整流器,这其中的电容和线圈能存储一定的电能,开关关闭后仍然有一定的电荷存在,它需要慢慢的释放,这也能激发荧光灯管发生闪光。

网友D:
估计你家使用的是带发光指示灯的控制开关

网友E:
  楼主先搞清楚开关控制的是火线还是零线,“一根电压220V,这是火线,应该没问题'',这个火线可能是经过吸顶灯了的啊!

网友F:
楼主先搞清楚开关控制的是火线还是零线,还有就是你的灯是不是带有 LED 的,有大的充放电没有完全放完电也会存在这样的情况

网友G:
三楼的朋友,火线经过 灯具的降压不会是22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