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FX2N-4AD

楼主(2013-07-03):
怎么检测FX2N-4D的好坏,程序怎么编写?(我买的是二手的,想做个设计,求大神罩住)

网友A:
给个0-10V信号,或者4-20MA信号

你把模块放到哪个位置,程序的编写不一样。

楼主(2013-12-29):
引用 网友A:
给个0-10V信号,或者4-20MA信号你把模块放到哪...

这个我明白,我的意思是将高速计数器的脉冲怎么转换成O-10V的电压,这个就不明白,编码器是增量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