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 315-2 PN/DP以太网怎么与计算机通讯

楼主(2013-07-03):
我用的是CPU 315-2 PN/DP,上面有两个PROFINET 接口 ,大侠们我怎么可以用这个PROFINET 接口与计算机进行UDP通讯啊,以前用CP343时候直接插入新连接,现在插入时报错没有积分啦,下次多给一些积分,请大家帮我看一下

网友A:
更新一下硬件;是不是软件没有更新;

网友B:
CPU 315-2 PN/DP,上面有两个PROFINET 接口?????这个型号怎么会有2个PN接口?

硬件组态的时候插入了343模块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CPU 315-2 PN/DP,上面有两个PROFIN...

没有插入343,因为手头没有这个模块,就想用CPU自带的网口通讯,不知道行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更新一下硬件;是不是软件没有更新;

硬件的订货号和版本都没问题,就是不知道这PN口能不能和计算机用以太网通讯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了,用PN口通讯的做法是调用功能块。。。

网友C(2016-09-07):
引用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了,用PN口通讯的做法是调用功能块。。。

我现在也遇到这种问题,具体是怎么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