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气工程设计图纸及施工中的常见问题

楼主(2013-07-03):
-

建筑电气工程由于与其它专业工程的配合最多、技术含量较高,要求现场监理工程师不仅要熟悉设计图纸,而且要熟悉相关的施工和验收规程、规范,掌握现场施工管理知识和协调手段。
一、设计图纸中的常见问题
现在高层楼宇的设计、施工时间都很紧促,过去高层建筑电气设计时间一般要两三个月,现在往往一个月内要交图。设计图纸刚拿到还未及认真审查,地下室施工就已全部展开。进入标准层后则以每四五天一层的速度施工。如果按部就班的工作,要么影响工期及至经济效益,要么因图纸未经仔细审查,造成大量的变更、索赔。这就要求监理人员必须尽早进入角色,主动与开发商、设计院联系,了解工程概况、设计意图。拿到图纸后,认真看图,并组织图纸会审,督促设计院尽快给出会审意见。有时监理公司可根据具体情况组织有重点的分步会审,如地下室的电气设备,预埋管线较多,且有总的接地体的焊接,施工量大,可以首先组织地下室的图纸会审。有的设计院人员流动性大,甚至是临时招聘、组合,设计质量低,服务意识差,责任心不强,有时建筑变更不通过设备专业,各专业图纸会签形同虚设。而地下室的水、电、通风、消防管通纵横交错,这就更要求电气监理工程师在熟悉本专业图纸的基础上,也要有重点地了解其他专业的图纸,并与其他专业工程师共同研究。重点审查以下几点:
(1)了解建筑结构图,熟悉整个平面布置及各处标高,形成粗略的立体结构概念,以便发现预埋与实际结构不相符或冲突处。在实际监理中常会遇到电气图中剪力墙上预留套管,而建筑结构中未体现,转换层强弱电竖井无板,全部为空洞,造成电气设备安装困难。
(2)仔细核对消防、给排水、防排烟管与强弱电电缆桥架并列、交叉处间距能否满足规范要求;排列复杂处要设计院画出详图。审核消防线管的选型、埋深是否符合规范要求。
(3)火灾报警时由于防排烟阀、风机、水泵、门禁系统、广播等设备需要联动,报警信号、设备动作信号要反馈给消防中心,非消防电源要切除,电梯要迫降等,故要求仔细核对消防途中的预留管线与各种阀、箱、模块的位置、数量是否一致。
(4)部分设计人员由于缺乏实际施工经验,或应开发商的要求尽量增加销售面积,设计时把强、弱电竖井设计过小,未考虑箱的开关门、安装、检修人员的操作空间。监理工程师要检查设备布置与竖井空间是否相配。
(5)随着人防工程的广泛实施,其对电气工程的预埋管线有一定的要求。如穿越人防区的强弱电桥架必须预留防水钢套管;所有穿越剪力墙的管线也要预留防水钢套管;人防机房预留负荷是否符合要求,电气、通信管线是否作了预留。在审核设计文件时要注意以上的这些细节。
(6)消防线路的敷设问题。在许多电气设计图纸中发现:消防线路穿塑料管(PVC)进行保护,并从吊顶走线。而《民用建筑电气设计规范JGJ/T16-92》第24.8.5条中规定:消防联动控制、自动灭火控制、通信、应急照明及紧急广播等线路,应采取穿金属管保护,并暗敷在非燃烧体结构内,其保护层厚度不应小于 30mm。当必须明敷时,应在金属管上采取防水措施。显然,许多设计人员对这一条有所疏忽。
从对上《规范》条文说明的学习中可以理解,本条之所以没有包括火灾探测器线路,是因为探测器线路只是在火灾初燃生烟阶段起作用,应急照明及紧急广播线路,在火灾发生后一段时间内还要起作用。因此在这段时间内,这些线路应绝对保证安全。
(7)共同接地问题。现代建筑内存在着很多接地系统:防雷接地;电力系统的接地,如重复接地等;电子设备接地,包括自动防火系统接地、电视系统接地、电话系统接地、建筑物自动化系统的接地等。在现代建筑中,特别是框架结构形式的建筑和高层建筑中,要把这些接地系统真正分开是难以做到的。有鉴于此,《民用建筑电气设计规范JGJ/T16-92》14.7.4.3条规定:电子设备接地宜与防雷接地系统共同接地。但此时接地不应大于1Ω。若与防雷系统分开,两接地系统的距离不宜小于20m。第24.14.2条:当采用共同接地时,应用专用接地干线由消防控制室接地板引至接地体(其他电子设备接地系统同此)。
各系统的接地宜共用接地体,但不能共用接地线,而且应优先利用建筑物的基础钢筋。正确的做法是,在各接地系统利用建筑物基础钢筋共同接地时,各接地系统均应分别用一根BV-25mm2铜芯线穿PVC20直引至基础,并与基础内的主钢筋进行可靠连接。
另外强调的是,人在淋浴时电阻很小,触电极易引起人身安全事故。监理工程师要检查卫生间是否设置了等电位连接,要求设计院画出等电位连接详图。其它管道如风管、空调管是否都与总接地干线作了连接。高层建筑中超过30m需每3层设置均压环,屋面金属构筑物、金属门窗、阳台金属栏杆都应与防雷接地引下线连接。另外要注意,高层住宅室外空调机的外壳需要接地,故需预留接地端子,以便日后作接地连接。
总之,设计图纸的审核是一项繁重又细致的工作,监理工程师必须熟悉图纸,对照规范进行审核,要善于总结、积累经验,善于发现图纸中常见的问题。要注重与土建、给排水、空调等专业协调、沟通,要有预见意识,把问题发现在前面。
二、施工过程中常见的问题
1.防雷接地不符合要求
(1)现象。①引下线、均压环、避雷带搭接处有夹渣、焊瘤、虚焊、咬肉、焊缝不饱满等缺陷;②焊渣不敲掉、避雷带上的焊接处不刷防锈漆;③用螺纹钢代替圆钢作搭接钢筋。
(2)预防措施。①加强对焊工的技能培训,要求做到搭接焊处焊缝饱满、平整均匀,特别是对立焊、仰焊等难度较高的焊接进行培训;②增强管理人员和焊工的责任心,及时补焊不合格的焊缝,并敲掉焊渣,刷防锈漆;③根据GB50169-2《电气装置安装工程接地施工及验收规范》规定,避雷引下线的连接为搭接焊,搭接长度为圆钢直径的6倍,因此,不允许用螺纹钢代替圆钢作搭接钢筋。作为引下线的主钢筋土建如是对头碰焊的,应在碰焊处按规定补一搭接圆钢。
2.电线管(钢管、PVC管)敷设不符合要求
(1)现象。①电缆管多层重叠和并排紧贴,有的地方高出钢筋的面筋;②电线管埋墙深度太浅,甚至埋在墙体外的粉刷层中。管子出现死弯、痛折、凹痕现象;③电线管进入配电箱,管口在箱内未做紧锁固定。
(2)预防措施。①加强对现场施工人员施工过程的质量控制,对工人进行针对性培训工作;管理人员要熟悉有关规范,从严管理;②电线层不能并排紧贴,如施工中很难明显分开,可用小水泥块将其隔开;③电线管埋入砖墙内,离其表面的距离不应小于 15mm,暗敷在板内线管要求埋深30mm,管道敷设要“横平竖直”;④电线管的弯曲半径(暗埋)不应小于管子外径的10倍,管子弯曲要用弯管机或拗捧使弯曲处平整光滑,不出现扁折、凹痕等现象。#p#分页标题#e#
3.导线的接线、连接质量和色标不符合要求
(1)现象。①多股导线不采用铜接头,直接做成“羊眼圈”状。但又不搪锡;②与开关、插座、配电箱的接线端连接时,一个端子上接几根导线;③线头裸露、导线排列不整齐,没有捆绑包扎;④导线的三相、零线(N相)、接地保护线(PE线)色标不一致,或者混淆。
(2)预防措施。①多股导线的连接,应用镀锌铜接头压接,尽量不要做“羊眼圈”状,如做,则应均匀搪锡;②在接线柱和接线端子上的导线连接只宜1根,如需接两根,中间需加平垫片;不允许三根以上的连接;③导线编排要横平竖直,剥线头时应保持各线头长度一致,导线插入接线端子后不应有导体裸露;④施工人员应清楚分清相线、零线(N线)、接地保护线(PE线)的作用与色标的区分,即A相-黄色,B相-绿色,C相-红色;单相时一般宜用红色;零线(N相)应用浅蓝色或蓝色;接地保护线(PC级)必须用黄绿双色导线。
4.配电箱的安装、配线不符合要求。
(1)现象。①箱体与墙体有缝隙,箱体不平直;②箱壳的开孔不符合要求,特别是用电焊或气焊开孔,严重破坏箱体的油漆保护层,破坏箱体的美观;③落地动力箱接地不明显(做在箱底下,不易发现),重复接地导线截面不够。体内线头裸露,布线不整齐,导线不留余量。
(2)预防措施。①箱体安装时要用水准仪校水平;②箱体的“敲落孔”开孔与进线管不匹配时,必须用机械开孔或送回生产厂家重新加工,或订货时严格标定尺寸,按尺寸生产;③加强督促检查,透彻理解验收部门关于接地的有关规定。根据供电部门和市质检部门的要求,动力箱的箱体接地导线必须明确显露出来,不能在箱底下焊接或接线。接地的导线按规范要求,当装置的相线截面S≤16mm2时,接地线最小截面为S;当16<S≤35mm2时,接地线的最小截面为16mm2。当S>35mm2时,接地线的最小截面为S/2;④箱体内的线头要统一,不能裸露,布线要整齐美观,绑扎固定,导线要留有一定的余量,一般在箱体内要有10cm~5cm的余量。
5.开关、插座的盒和面板的安装、接线不符合要求
(1)现象:①线盒预埋太深,标高不一;面板与墙体间有缝隙,面板有胶漆污染,不平直。②开关、插座的相线、零线、PE保护线有串接现象。③开关、插座的导线线头裸露,固定螺栓松动,盒内导线余量不足。

(2)预防措施:①与土建专业密切配合,准确牢靠固定线盒;当预埋的线盒过深时,应加装一个线盒。安装面板时要横平竖直,应用水平仪调校水平,保证安装高度的统一。另外,安装面板后要饱满补缝,不允许留有缝隙,做好面板的清洁保护。②加强管理监督,确保开关、插座中的相线、零线、PE保护线不能串接,剥线时固定尺寸,保证线头整齐统一,安装后线头不裸露;同时为了牢固压紧导线,单芯线在插入线孔时应拗成双股,用螺丝顶紧、拧紧。
6.电缆、母线安装不符合要求
(1)现象:①电缆安装后没有统一挂牌,电缆在电缆沟、桥架中敷设杂乱。②在竖井中,电缆孔堵封不严密;垂直固定电缆的支架太小,太软,向下倾斜。③电缆穿过进户管后没有封堵严密。④母线的插接箱子安装不平直。
(2)预防措施:①电缆施工队伍之间要协调好,将大小电缆分别排好走向和位置,安装完毕后统一用防潮防腐纸牌挂牌,注明各式各样电缆的线路编号、型号、规格和起讫点。挂牌位置为:电缆终端头、拐弯处、夹层内,竖井的两端,电缆沟的入手工艺孔等。②用麻丝和沥青混合物封堵竖井电缆通过的洞口,有室外进户管到地下室时,管口要作防水处理。这些工作需要和土建专业密切配合。堵封后清理干净现场。③母线及配件进场时,要严格按照GBJ149-90《电气装置安装工程母线装置施工及验收规范》和合同验货。安装插座时,要横平竖直,与母线接触可靠、牢固。
7.电话、电视系统的敷线、面板接线不符合要求
(1)现象:①多条电话线在高层建筑的弱电竖井里没有捆扎、分别固定,显得杂乱。②DP箱的线头编号不明显,编号纸牌回潮,字体难辩。③电话插座接线松动,电话音质失真。④电视天线损坏屏蔽层,电视音像失真。
(2)预防措施:①多条电话线在弱电竖井里敷设时,要捆扎成束,并要求在每隔1.5米处固定干线槽内,盖好线槽盖板。②电话线接头要用防潮的接线接头连接,用线钳压紧;电话座接线要小心拧紧螺丝,既要紧固导线又不能压断接线(电话线芯较小)。③DP箱里的电话线要整齐排列,每根电话线的线头均用防潮线牌标明回路和房间号码,以方便日后电话安装。④电视天线的屏蔽层在穿管时易被硬物刮破,因此在穿线前应将管清理干净,将管口磨滑,穿线时要小心抽拉,以免损坏屏蔽层,确保电视图像、音质的清晰。
8.消防、智能系统的探头安装不符合要求
(1)现象:①探头安装松动、与墙、板、吊顶间有缝隙。②探头与灯具挨得太近,灯具的热量影响探头的灵敏度。
(2)预防措施:①增强施工人员的责任心,底座安装时一定要与板、墙面找平,安装探头时注意拧紧。②一般情况下,洗手间的天花顶面积较小,往往使灯具与智能探头挨得太近,这时应适当调整灯具的中心点和探头离窗口的距离,保证两者之间距离在50cm左右。公共走道天花顶上的消防探头,在预埋线盒时应使之与灯具保持不小于50cm的距离(灯具保证在中心位置上)。
当然,施工中发现的问题是多种多样的。现场监理工程师应当善于总结,熟悉电气施工的安装与验收规范,加强现场管理和沟通、协调工作,组织专业会议,交代施工技术要求和注意事项,检查施工成果,避免常见问题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