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葫芦为何不受控制开关控制原因分析

楼主(2013-07-03):
电动葫芦在工作时有时会遇见使用控制开关没有反映,这样的情况到底是为何?做何分析?这种情况一般是因为电动葫芦没有接通额定工作电压,从而无电动葫芦在工作时有时会遇见使用控制开关没有反映,这样的情况到底是为何?做何分析?这种情况一般是因为电动葫芦没有接通额定工作电压,从而无法正常工作,有关电动葫芦不收控制开关控制的原因具体如下:

   1、供电系统是否是对电动葫芦电源送电。一般的情况是通过电笔测试,如没用通电要等通电后在进行操作工作!
  2、电动葫芦主、控回路的电器损坏、线路断开或接触不良的情况,也会使电动葫芦电机无法通电,如果出现这种情况,需要修复主、控回路,在检修的时候为了防止主、控回路送给三相电机。
  3、电动葫芦电机端电压比额定电压低10%以上,电机起动转矩过小,使葫芦起吊不动货物,而无法工作,检查时,用万用表或电压表等测量电机输入端电压,确因电压过低,使电机无法起动时,需等系统电压恢复正常后再使用电动葫芦。有时,电动葫芦电机的电压正常,而电动葫芦就是不工作,这需考虑其他原因,例如:电机被烧毁,检修时需更换电机;电动葫芦长期不用,保养不善等原因使制动轮与端盖锈死,起动时制动轮脱不开,电机只发出“哼”的响声,转动不起来,葫芦不能工作。这时,应卸下制动轮,清洗锈蚀表面,然后重新试车;电机严重扫膛,也会使电机不转动,发现这种情况,应停止使用,必须进行大修或更换电机,以保证葫芦正常工作。

网友A:
      在三相系统中从来不推荐用试电笔,否则你会被弄得欲仙欲死

网友B:
  这个是正常的,你的开关质量不好,常时间工作时触头有损坏就会发生这种按下按钮无信号输出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