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拆焊IGBT模块和整流模块???

楼主(2013-07-03):
刚接触维修变频器

检查整流模块坏了  于是用50W的烙铁 拆焊   根本没用

请教前辈  指导说  买一个190W的枪式烙铁   拆焊还是有难度   因为吸锡的时候难以清理干净   焊锡的流动性不如小脚元件   就是热量散的太快了

最后不得不直接把模块引脚剪掉   就方便多了

所以请教下各位前辈    大功率模块怎么拆焊   是剪脚拆焊  还是上更大功率烙铁  直接焊????

这次的模块是SKD115 的

网友A:
提醒下,拆IGBT,有些是集成触发板的,烙铁热后-拔下烙铁,最好是带上防静电的腕带。

网友B(2013-11-08):
引用 网友A:
提醒下,拆IGBT,有些是集成触发板的,烙铁热后-拔下...

前辈厉害

网友C:
市面上有专用工具拆装。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提醒下,拆IGBT,有些是集成触发板的,烙铁热后-拔下...

   高手呀,IGBT 的静电能击穿 ?

   用大一点功率或拆解台,或是热风枪进行

网友E(2014-01-03):
不知道你的模块到底有多大,我拆模块都是用130W的烙铁,基本都能拆掉。

网友F:
BD5IW您好!我是BD8CO。拆IGPT 模块要使用大功率的吸锡电铬铁!我拆模块是使用我自己改装的300W调温电铬铁来使用的很快就把模块拆下来了。还搞不坏线路!你可以自己改装一把吸锡铬铁来使用。我把我改装的图片发给你看一下。如果那里改装不明白联系我。15182519620

楼主(2014-02-14):
引用 网友F:
BD5IW您好!我是BD8CO。拆IGPT 模块要使用...

多谢 多谢  呵呵    能碰到同好者    万幸啊!!!

网友(2016-04-09):
昨天拆坏了两块IGBT,惭愧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