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相电动机电容接线方法

楼主(2013-07-03):
单相电动机有三个抽头,首先用万用表电阻挡测量三个线头之间的电阻值,电阻最大的两个线头之间并联电容,另一个线头(公共端)接电源的一端。然后用万用表的电阻挡测量公共端与接电容两端的线头之间的电阻,阻值稍大的一端接电源的另一端,绝对一次性接正转,若要想改变方向,将接电容一端的电源线改接为另一端即可
三个出线的单相电机主绕组、副绕组容易判断:
1、先两两测出三条线的阻值,记住最大值的两条线及其阻值,第三条线就是主、副的连接点;
2、分别测出接点与两端的阻值(这两个阻值之和必须等于上述的最大值)。其中阻值较小的是主绕组,阻值较大的是副绕组。
一般对于单相电容启动交流电机,与电容串联的那个绕组接头就是副绕组。
设副绕组电阻为R1,主绕组电阻为R2, 则 R1>R2。(主绕组功率大,电阻小)
用万用表测量比较三个端子中每次两个端子之间的电阻值,先寻找火线通过电容连接的副绕组接头端子:其和另外两个端子之间电阻有最大值(R1串联R2),和第二大值R1)剩下二个端子中找到有最小阻值R2和第二小阻值R1的那个即为接零线的端子,也就是主绕组和副绕组的公共端子。
如果电机没有毛病,那您可以用万用电表(如果是指针式万用表就将其调到R*1档,并且将表笔短路,调节万用表的“欧姆调零”钮使表针0欧姆处;如果是数字万用表,则把表调到R档的200处)来测量这三根线,其中有一根线和其它两根线是是都通的并且通时的电阻值有一个比较大些一个比较小些,这根线应该接线路上的零线;测量得出电阻比较小的那根线应该接线路上的火线(经过开关出来的那个接头)电阻比较大的那个线头应该接电容的一个头,而电容的另一个头则接到火线(就是和电阻比较小的那根线并在一起后接火线);因为,电阻比较大的那根线和接零线的那根线在电机里是电机的启动线圈,而电阻比较小的那根线和接零线的那根线在电机里是电机的运行线圈。按照这样接法后,再按正确的其它接线把线路接好,通电就应该会正常运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