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440变频器低电压设置

楼主(2013-07-03):
各位仁兄,关于西门子440变频器经常报警F0003,由于配电室电源电压有闪断现象,但电压没有到0V,如何设置变频器能躲过低电压闪断报低电压F0003现象,谢谢了。。。。。

网友A:
因你的现场实际情况是发生晃电了,假如现场允许,可以考虑启动捕捉再启动功能有效。参数设置是P1200,有如下可选设定:

网友B(2013-11-27):
西门子没有防止晃电功能,可以考虑捕捉再启动功能,不过需要注意安全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