蓄电池的充放电

楼主(2013-07-03):
   蓄电池一般应在5-35℃范围内进行充电,低于5℃或高于35℃都会降低寿命。充电的设定电压应在指定范围内,如超出指定范围将造成蓄电池损坏、容量降低、寿命缩短。

(1)初充电    蓄电池在安装或大修后的第一次充电,称为初充电。初充电是否良好,将严重影响蓄电池的寿命。这个过程一般由生产厂家在出厂前完成。

(2)浮充充电    为了确保直流电源不间断,延长蓄电池的使用寿命,通常都采用充电电源与蓄电池组并联的浮充充电方式。

(3)均衡充电    在正常运行条件下的电池组,通常不需要均衡充电。但如果发现电池组中单体电池之间电压不均衡时,则应对电池组进行均衡充电。

(4)补充充电    电池在存放、运输、安装过程中,会因自放电而失去部分容量,因此,在安装后投入使用前,应根据电池的开路电压判断电池的剩余容量,然后采用不同的方法对蓄电池进行补充充电。对备用搁置的蓄电池,每3个月应进行一次补充充电。

网友A:
猫猫:铅蓄电池库存备用都是一个月补充一次,三个月的话铅蓄电池就放完电硫化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猫猫:铅蓄电池库存备用都是一个月补充一次,三个月的话铅...

这个倒是不是特别清楚,没备用过

网友C:
“根据电池的开路电压判断电池的剩余容量”这个求指导啊,有相关的数据吗?铅酸蓄电池12V充满电的时候其端电压是多少啊?我看过一些资料,关于充电,有些资料上说充到过充电压95%,也就是14.25的时候给电池切换到恒压充电。又有些资料上说,先恒流充电至14.5V,然后将充电电流下降到一半继续充电至16.5V才算是电池充满电。

请指导一下在下,12V55Ah的铅酸蓄电池应该怎么样充电吧!充放电做不到会降低电池容量和寿命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根据电池的开路电压判断电池的剩余容量”这个求指导啊,...

1、 严格说来是根据电池的开路电压来判断蓄电池的容量,12V铅酸蓄电池充满电的端电压在14V左右,我在实际项目中一般将充电器的电压设定为13.75V,过高了会影响电池的性能。

2、铅酸蓄电池的充电一般都有恒流均充和恒压浮充两个阶段:恒流均充就是恒电流充电,大多是通过充电器的充电电压来控制,这样能避免大电流充电对电池造成不可逆转的损伤;而恒压浮充一般是在恒流均充到一定的电压后进行的,通畅是选择和电池端电压相等的充电电压,我一般设定为13.75V,电压过高也很容易出问题。

3、电池充电电流问题:充电电流一般选择为0.05C-0.2C之间,不宜超过0.3C,其中C是电池的AH数,也就是55AH电池充电电流不宜超过16A。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猫猫:铅蓄电池库存备用都是一个月补充一次,三个月的话铅...

 长时间不使用的蓄电池最好每隔一段时间进行充分充放电一次,建议在3个月到半年。

三个月确实会硫化一部分,但不至于硫化完。充分充放电的目的就是激活蓄电池

网友E:
讲讲UPS设备上的放电要求吧,作为重点设备的应急电源,日常放电很麻烦,对于这种蓄电池如何操作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讲讲UPS设备上的放电要求吧,作为重点设备的应急电源,...

 UPS本身的保护功能非常完善,所以只需要在每隔几个月进行充分充放电一次就可以了。

断掉市电输入让UPS供电直至停机保护,然后再合上开关充电就行。

网友D:
需要UPS,或者有UPS问题可以找我

网友F:
维护很重要,不然会短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