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老师谁能帮忙解答一下外部硬件和内部程序问题

楼主(2013-07-03):
小弟西门子初上手,根据外部条件编程 常开点代表与外部信号一致,常闭点代表外部信号取反。 这看的不是很理解,而且编的程序和我脑子考虑的程序差距很大。哪位大神能够详解一下这个问题最好附上梯形图说明 在此感激不尽。

网友A:
常开点--就是外部信号通了,程序里面常开点就接通。所以是与外部信号一致。比如外部接一个继电器的常开点,内部程序用常开点,那外部继电器吸合,触点就闭合,然后程序里面的常开点就闭合。

常闭点--就是外部信号通了,程序里面常闭点就断开,所以说与外部信号取反。比如外部接一个继电器的常闭点,内部程序用常闭点,那外部继电器不吸合,触点就闭合,然后程序里面的常闭点就闭合,外部继电器吸合,那常闭点就断开,里面程序就吸合,刚好是相反的状态。

网友B:
在走走哥的基础上,我再补充哈

图1,比如说按键没有闭合,这时候没有输入信号。用0表示。

初学者学习PLC,必须理解一个重要的概念——软继电器。软继电器就是不是我们能看到的实物继电器,而是为了帮助我们理解PLC而抽象化的虚拟继电器,称为软继电器。

那么我们怎么理解呢?一个PLC输入端子,在内部,你就理解有这么个软继电器,其实就是一个存储位,这个位里面,存的值要么是0,要么是1。

那么我们这样理解,如果存储的是0,就认为这个软继电器线圈是失电的。如果存储的是1,就认为这个软继电器线圈是得电的。

图1中,没有按下按钮,输入继电器线圈没得电。

图2中,你按下了按键,这时候输入继电器线圈得电。

为了楼主理解透彻,我们再看看下面的实际电路图。当你按钮按下的时候,其实质是接通了图1-4的内部电路。VLC是光电耦合器,他的次级导通后,A点就是高电位,这个高电位也就是逻辑电平1,这个1最后就存在输入继电器对应的位里面。我们形象地理解输入继电器线圈得电。

具体看看下面的图3

那么所有的PLC,输入端子的原理你都可以这样理解。

所以,只要学PLC方法对,学会一种,其它的PLC都好理解。

图上电路中,是输入信号按键和负载接线图。

假设我们现在编程:当按下PB1,MC1得电。松开PB1,MC1失电。

编程前,可以在软件里加入元件注释。

下面我解释一下:我们都知道,实际的继电器,线圈得电,常开触点闭合;常闭触点断开。

那么,对于软继电器,你也这样理解。看看下图

图中显示,我们已经按下PB1,输入继电器X0线圈得电,常开触点闭合(蓝色指示),常闭触点断开。

图中,PB1松开,这时候,输入继电器X0线圈没电了,对应的触点复位。

下图是以PB1控制MC1通断电为例,有仿真界面。

当你按下PB1后,输入继电器线圈得电,常开触点X0闭合,Y0输出继电器也得电。最后接通负载回路。

只要楼主理解输入继电器线圈,和继电器触点在PLC中对应概念。

实际应用就可以灵活编程了。

网友A:
楼上补充的很详细,图文并茂,楼主懂了?

网友C:
其实想通了没有那么复杂,就是最基本的电气控制理论:“通电时常开闭合,常闭打开”这一句话。

PLC输入外围电路接通相当于通电,那么对于用户程序中的常开触点来说就是“常开闭合”;常闭触点来说就是“常闭打开”。

PLC输入外围电路没有接通,那么对于用户程序中的常开触点、常闭触点来说就是保持原状“常开打开”、“常闭闭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