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 342-5 BUSF红灯亮

楼主(2013-07-03):
求助大家一个问题

      用5611卡和2台S7300通过cp 342-5组成一个总线网络,有台plc的 cp 342-5的BUSF红灯和RUN常亮,通讯不通,按手册说明是profbus总线存在干扰,问题是干扰源找不到,线路没问题,总线接头重新接过,接地也重新接过,BUSF红灯还是常亮,谁能说一下原因,谢谢

网友A:
1、是不是接头上的开关拨的不对,造成通讯故障。中间的拨到0ff,两端的拨到0n。

2、干扰的话,可以考虑加终端电阻。

网友B:
查看CPU的缓冲存储区的信息是什么

有可能是组态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A:
1、是不是接头上的开关拨的不对,造成通讯故障。中间的拨...

同意走走的说法,还有就是你的总线地址设置正确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1、是不是接...

工友们有兴趣可以来看看 国内性价比最强的PLC   http://t.cn/zQhhO6S 还不赶快来交友价啦

楼主:
谢谢江湖走走!确实是接头上的开关没有拨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