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控制步进电机 怎么做

楼主(2013-07-04):
台达的plc 连接触摸屏,PLC输出一个脉冲 一个信号 两根线   接到步进电机驱动器上面  驱动器出来4根线接到步进电机上面     ,,但是现在控制步进电机不转    ,PLC输出点有信号输出  电机就是不转   而且驱动器的正常的那个指示灯不亮    电机还发热 电源接通两三分钟电机就热了          请大侠指教      驱动型号是WD3DV07

网友A:
电机带负载了吗?会不会是超载了。

电机发热的原因有这几个方面:
1、驱动器所设的电流比电机的额定电流大
2、电机的转速过快
3、电机本身的惯量和定位转矩大,所以即使是中速运转也会发热,但不影响电机的寿命
电机的退磁点在130-200℃,所以电机在70-90℃属于正常现象,只要小于130℃就一般没有什么问题,如果真的感觉过热,就把驱动器的电流设成电机额定电流的70%左右或者电机的转速降低一些。

我觉得你的问题在于驱动器设置或者是电机接线可能有问题。再查查电机接线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带负载了吗?会不会是超载了。电机发热的原因有这几个...

 90的电机  带一个1比40的减速机  其他没了

网友B:
首先是否确定电机是好的?

网友C:
  电机发热只能说明电机开始上电,没有工作是不是使能没有或是负载过大或是别的

网友D:
控制线接法就有点问题,一般共集极接法也得3根线,差分得4根线。LZ两根线应该脉冲信号能够成回路吗?另外步进一般脉冲信号电压要求小于5V,所以用PLC的共集极接法,一定要加限流电阻,不然很容易好坏驱动器,至于电机热,一般步进都有自锁电流设定的拨码开关,你力矩不需要这么打的话,可以设定小一些。

网友E:
1-10层PCB 高精密快速制作PCB
最小线宽0.127MM 最小孔径0.25MM
1. 5*5CM  内50元/10PCS(单双面)

2:10*10CM内80元/10PCS(单双面)
3:四层板 最低价160元起(5*5CM/10片,板厚1.6),包测试!
4:单双面可加急12H  24H  48H交期准时,质量有保证!
公司网址:www.hckjpcb.com

尹小<此处内容被屏蔽> TEL:13632804848

 下单QQ : 1517902071

网友F(2013-09-29):
可能是控制板接线问题

网友G:
是不是细分了,设置的过小,小于最低启动速度。

网友H:
是不是你的PLC用错了···分晶体管(MT)跟继电器(MR)的··控制步进电机要用MT晶体管的

网友I(2014-02-05):
是不是MT的,还有指令用对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