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啥线?数据线么?

楼主(2013-07-04):
     今天在现场见到一根线,大家猜猜看,这是啥上面用的线呢?

网友A:
伺服电机驱动电缆??

这个也不对,伺服的直接封装在电机里面。

看样子是方便插接的电缆,负载应该是电机,另一端直接插接到三相电源。

具体什么地方用的没见过。

网友B:
呵呵,见过的;UPS电池和主机之间的线;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呵呵,见过的;UPS电池和主机之间的线;

 是吧

网友D:
插头线吧?

网友E:
电源线,比如UPS电源线等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呵呵,见过的;UPS电池和主机之间的线;

网友G:
还是大家见多识广呀!今天一上来就长见识了。

网友H:
这个应该是电源线,“UPS.JPG "谜底都在图片上了

网友I:
电源线,,家里用的暖宝也是这种插头,但是另一边是线鼻子,说明是工业用的,好接线。

网友I:
引用 网友H:
这个应该是电源线,“UPS.JPG "谜底都在图片上了...

 是呀,鼠标停在图片上,就露馅儿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H:
这个应该是电源线,“UPS.JPG "谜底都在图片上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H:
这个应该是电源线,“UPS.JPG "谜底都在图片上了...

 果然啊  开始都没注意啊 哈哈

网友L:
引用 网友B:
呵呵,见过的;UPS电池和主机之间的线;

 恭喜你,答对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L:
引用 网友B: 呵呵,见过的;UPS...

网友M:
我怎么打不开图呢?

网友N:
引用 网友G:
还是大家见多识广呀!今天一上来就长见识了。

网友O:
UPS电池和主机之间的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呵呵,见过的;UPS电池和主机之间的线;

 没错,眼光犀利哈。我以前没见过,那天现场刚好遇到组装UPS,然后拍了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O:
UPS电池和主机之间的线;              ...

 是的啊!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