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触摸屏与PLC

楼主(2013-07-04):
求助;我用台达人机和台达SS型PLC连机使用,程序装好后,人机端不能读只能写,

也就是人机不能正常显示PLC内寄存器状态和数据,但能发出控制命令

网友A:
通信端口设置对不对?

波特率,站号等等参数;

网友B:
不能正常显示可不可以理解成:数据有显示但格式不对或数值不对?如果是这样,检查一下屏里的数据格式是不是对的,比如进制,符号,16/32位等等!

网友C:
连接时设置数据是不是可读写?

网友D:
程式元件属性设定有问题吧?写入存贮器和读取存贮器都有设定吗?另外就是字符和数值是有差别的,你读PLC的话,一般都是数值

网友E:
PLC站号是不是设置为0了,广播地址。

楼主:
先谢谢各位朋友。我的通讯设置如下图,写入元件与读取元件的数据格式都为word unsigned decima;写入的数据在PLC的梯形图监控中可以看到,但(人机)的数值显示元件却显示0.PLC的站号设置为0

网友E:
站号设置错误,把PLC的站号设置为1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E:
站号设置错误,把PLC的站号设置为1即可。

谢谢朋友们,我的问题已经解决

网友F(2018-06-25):
专业提供打印机、微型打印机、PLC配套打印机产品,多种接口、电压可选,打印机接口有:并口、RS232/TTL/RS485/USB,标准5V供电,可选12-24V直接给打印机供电使用,用于生物制药灭菌设备实时打印记录,电子天平称重计量记录打印,需要的联系:QQ:816171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