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读取PLC数值老跳动

楼主(2013-07-04):
各位高手 小弟现在经常遇到组态王读取欧姆龙PLC数据寄存器DM里的数值时 一样的数据类型通常读写都正常。但其中有个别总不显示数值,用PLC监视发现是可以写到寄存器里的。有得显示但总是跳动。譬如我要读取一个模拟量经过运算后存在DM里的数值这个数值是动态的,但组态界面显示的数值老是在在0和真正的数值来回跳动。设置都正常的,不知道你们遇到过这个问题没有指导下。谢谢

网友A:
这个问题可以从以下试试:

      1、首先组态王的数据显示窗口,设置对不对?

      2、模拟量地址监视看一下,是不是本生数据就有问题?

网友B:
  是 PLC 读取值跳动???那样的话是不是 PLC 模拟量就有问题呀

网友C(2018-03-26):
谢老师分享      学习学习

谢老师分享      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