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 modbus 求助,谢谢!

楼主(2013-07-04):
各位大侠你好!

            小弟新入手AB,有点小问题问问,我手上有个logix1400的PLC,下面有几个流量计要走modbus,我看了下8针圆口能支持485走modbus,问下8针圆口引脚接线时哪两根?谢谢啊!!

楼主:
还有我一个panelview600 的触摸屏,有时候没连PLC上面画面切换或不停按键速度快了会出现死机现象?要重启才行。为什么??

网友A:
问题1:1,8 脚是485,可走MODBUS

问题2:不是死机,可能是读标签读不上来,卡住了。

网友B:
2楼正解。问题2要查通讯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