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ibus 全通信解决方案

楼主(2013-07-04):
NS21 Profibus OLM

专为ProfiBUS总线光传输提供的完善的产品和技术解决方案

NS21系列产品是在多年设计研发国内相似产品的基础上,参考SIEMENS 产品OLM的功能,采用多项最新技术研发而成的Profibus总线数据光端机。它可以完成通过光纤透明传Profibus现场总线,在功能上可以代替OLM,在应用上比OLM简单。此产品具有的优点有:低功耗、工业级设计、电源适应性、优美的外观与导轨式安装机壳等等……,同时,还有如下几个突出的特点:同类的国内首款金属铸造工艺外壳,使产品档次提高到新水平、逻辑对等(相对于物理对等连接的结构而言)的现场光总线、最高速率可达12Mbit/s、特有的LisRing解环协议、型号丰富的系列化产品等。 NS21系列产品的数据接口采用高速RS485电平接口,符合Profibus总线标准,接口形式为DB9接口,引脚定义符合Profibus标准,兼容OLM引脚定义,最高速率可达12Mbit/s。本产品采用TrueBus总线技术,真正逻辑上的全对等总线,本光总线采用数据透明传输技术,支持Profibus总线的全速率。 本产品应用灵活,可以组成多种光纤网络。采用点对点的网络时可以实现通过光纤连接两个Profibus总线的网段;采用单光口的产品通过电口总线实现星形网络,可以实现多个不同的Profibus总线网段的连接;采用双光口链形网络的光纤总线上实现对等的Profibus总线;同时,本产品还可以实现双纤环网冗余功能,当网络中的某处光纤故障时,系统会在50ms内重建网络的链路,保证全网的通信正常,实现Profibus光总线的自愈保护,网络故障排除后系统会自动恢复。 NS21系统的另一个大特点是采用专有LisRing解环协议,本协议是参考RSTP协议的基础上采用硬件实现的环网上快速解环协议,不需任何设置,可以在50ms内自动生成网络根节点,也就是网络的解环点,并同时完成解环功能。采用本技术实现即插即用型产品,不需配置,插上就能用,极大地简化了用户的调试过程,降低了用户的使用难度,也不会出现配置不好设备运行不正常的现象。 本系列产品中的外壳采用金属铸造外壳,厚重而高档;同时本产品还有宽电源、低功耗及网络告警输出等功能。NS21系列产品有多种型号,可同网运行,给用户使用带来足够的选择余地,最大限度地满足用户的需求。本产品可以提供OEM产品。

NS212 NS213

专为ProfiBUS总线光传输提供的完善的产品和技术解决方案

NS212系列产品与标准的NS210xxx系列产品的差异化说明
NS212系列新产品是勾股通信在原已成熟的NS210系列产品的基础上进行功能改进而产生的新产品型号。新产品主要应用于大型DCS(FCS)系统,用于解决Profibus DP冗余系统的传输与布线系统。本产品可以与ABB的DCS系统、SIEMENS的PLC系统配套使用,它可以与当前市场上流行的多数具有Profibus接口的DCS(FCS)系统相配套,改进或提高这些系统的可用性与有效性,同时能降低这些产品或系统的总体成本。
本系列产品共有4种型号,分别是NS2121MT、NS2124MT、NS2121ST、NS2124ST,分别对应成熟产品的NS2101MT、NS2104MT、NS2101ST、NS2104ST等型号。新产品在光纤线路上与原产品完全兼容,并可以完全代替相应的型号产品。
新产品主要增加了下面的功能:
 增加了一个新的Profibus DP电口,所以新的NS212系列产品有两个Profibus DP电口
 模块内部实现了两个DP电口的冗余功能
 增加了一个Link接口,可以实现双模块冗余功能
 增加了电口端口的掉线线告警功能
 增加了告警信号的全网传输
由于功能的增加与应用的不同,产品的设置开关的功能与指示灯的功能定义也发了改变,下面就描述这些新的功能与改变的内容
NS212系列产品与关联产品的NS213系列产品的差异化说明
NS212系列产品与NS213系列产品是关联产品,互为补充。主要区别有以下几点:
 支持的速率:NS213支持Profibus的全部速率,NS212产品支持19.2K~1.5Mbps的速率
 冗余功能方面:NS213不支持双模块冗余功能,而NS212支持此功能
 DP接口的工作模式方面:NS212双DP接口只能工作于冗余模式,不能工作于扩展模式

NS157 DP/PA耦合器(Coupler)

功能特点: 实现Profibus DP到Profibus PA的双向转换  每个模块有1个或2个Profibus DP电接口,   每个模块有1个或两个PA网段,可以连接PA设备  可以实现双模块冗余的复杂冗余网络  在Profibus DP侧与Profibus PA侧的数据耦合是完全透明的  不需要单独组态,应用简单方便  Profibus DP接口  速率支持45.45K,93.75K,187.5K,500KBaud 在DP总线上可以与其他的DP从站同一网段上运行  具有双DP接口的设备可以实现FR的冗余功能  支持断线告警功能,当冗余工作时,可以及时发现运行时的故障,便于维护  接口是9孔Sub-D连接器(female)。可以接入一段符合PROFIBUS 标准双绞线电缆  可以实现双模块冗余(双机冗余) Profibus PA接口  信号传输速率31.25kBaud 最高可达500mA的电流驱动能力  有短路保护功能  PA网段冗余工作时,支持PA网段的断线告警功能  具有双PA接口的设备可以实现独立运行时的PA网段的冗余功能  当双模块冗余工作时,支持断线告警功能,可以及时发现运行时的故障,便于维护  双模块冗余工作时,具有冗余电缆断线告警功能 工作电源是DC24V(20.4V-28.8V) 具有故障告告警继电器输出  6个双色LED发光管指示模块当前的运行状态  金属机壳,导轨式安装 专为Profibus总线输提供的完善的产品和技术解决方案DP/PA耦合器NS157是现场总线PROFIBUS DP和PROFIBUS PA之间的转换设备,它可以完成两种种线之间的双向数据转换与传递。
NS157模块可以独立使用,也可以用一对NS157模块同现场总线分配器NSAFD一起组成ROFIBUS PA 网段上的环网冗余结构

NSFD

专为Profibus PA总线输提供的完善的产品和技术解决方案

目前,DCS(PCS,FCS….)与现场仪表之间最流行的连接方式为主干线-分支的拓扑结构。主干线,将能量和数据输送到现场。然后分送到每个支线上,即分支。NSFD分配器可以将现场总线设备(PROFIBUS PA设备或FF H1设备),如测量仪表,传感器,执行器等通过分支电缆连接到现场总线总线的主干线上,其安装位于现场仪表附近.分支电缆可长达120米,通常情况为60米。
NSFD系列产品有三种型号:NSAFD,NSPFD,NSCFD;每台NSFD有两个主干线接口T1与T2、4个分支接口X1、X2、X3、X4;具有金属铝压铸的防水机壳,具有IP67的防护等级,安装简单方便,并具有接地端子;对于NSPFD与NSAFD产品还有8个LED指示灯,用于指示端口的工作状态。

网友A:
要是能够上图就好了。

楼主(2014-03-13):
专为Profibus总线输提供的完善的产品和技术解决方案

DP/PA耦合器NS157是现场总线PROFIBUS DP和PROFIBUS PA之间的转换设备,它可以完成两种种线之间的双向数据转换与传递。
NS157模块可以独立使用,也可以用一对NS157模块同现场总线分配器NSAFD一起组成ROFIBUS PA 网段上的环网冗余结构

楼主:
专为Profibus PA总线输提供的完善的产品和技术解决方案

目前,DCS(PCS,FCS….)与现场仪表之间最流行的连接方式为主干线-分支的拓扑结构。主干线,将能量和数据输送到现场。然后分送到每个支线上,即分支。NSFD分配器可以将现场总线设备(PROFIBUS PA设备或FF H1设备),如测量仪表,传感器,执行器等通过分支电缆连接到现场总线总线的主干线上,其安装位于现场仪表附近.分支电缆可长达120米,通常情况为60米。
NSFD系列产品有三种型号:NSAFD,NSPFD,NSCFD;每台NSFD有两个主干线接口T1与T2、4个分支接口X1、X2、X3、X4;具有金属铝压铸的防水机壳,具有IP65的防护等级,安装简单方便,并具有接地端子;对于NSPFD与NSAFD产品还有8个LED指示灯,用于指示端口的工作状态。

楼主:
专为ProfiBUS总线光传输提供的完善的产品和技术解决方案

NS21系列产品是在多年设计研发国内相似产品的基础上,参考SIEMENS 产品OLM的功能,采用多项最新技术研发而成的Profibus总线数据光端机。它可以完成通过光纤透明传Profibus现场总线,在功能上可以代替OLM,在应用上比OLM简单。此产品具有的优点有:低功耗、工业级设计、电源适应性、优美的外观与导轨式安装机壳等等……,同时,还有如下几个突出的特点:同类的国内首款金属铸造工艺外壳,使产品档次提高到新水平、逻辑对等(相对于物理对等连接的结构而言)的现场光总线、最高速率可达12Mbit/s、特有的LisRing解环协议、型号丰富的系列化产品等。

楼主:
专为Controlnet总线光传输提供的完善的产品和技术解决方案

NS25系列产品是在多年设计研发国内相似产品的基础上,参考Rockwell的1786系列产品的功能,采用多项最新技术研发而成的Controlnet总线数据光端机。它可以完成通过光纤传输Controlnet现场总线,在功能上可以代替1786-RPA,1786-RPFS,1786-RPFM,1786-RPFRL,1786-RPFRXL,1786-RPCD等产品,在应用上比a上述产品简单。此产品具有的优点有:低功耗、工业级设计、电源适应性、优美的外观与导轨式安装机壳等等……,同时,还有如下几个突出的特点:同类的国内首款金属铸造工艺外壳,使产品档次提高到新水平、特有的LisRing解环协议、型号丰富的系列化产品等。

楼主:
NS231系列产品是参考Modicon的光纤中继器产品功能,采用多项最新技术研发而成的S908 RemoteIO总线光纤链路模块机。它可以完成通过光纤传输S908 RemoteIO现场总线,在功能上可以代替490NRP954, NWFR89D200 等产品。此产品具有的优点有:体积小、低功耗、工业级设计、电源适应性、优美的外观与导轨式安装机壳等等……,同时,还有如下几个突出的特点:金属铸造工艺外壳,特有的LisRing解环协议、型号丰富的系列化产品等。

楼主:
专为Modbus PLUS(MB+)总线光传输提供的完善的产品和技术解决方案 NS230系列产品是参考Modicon的Modbus PLUS系列光纤中继器产品的功能,采用多项最新技术研发而成的Modbus PLUS(MB+)总线光纤链路模块。它可以完成通过光纤传输Modbus PLUS现场总线,在功能上可以代替490NRP253,490NRP254,NWFR85D200等产品。此产品具有的优点有:体积小、低功耗、工业级设计、电源适应性、优美的外观与导轨式安装机壳等等……,同时,还有如下几个突出的特点:金属铸造工艺外壳,特有的LisRing解环协议、型号丰富的系列化产品等。

楼主:
专为CAN总线光传输提供的完善的产品和技术解决方案

     NS26系列产品是我公司专为解决CAN总线无法长距离传输问题,采用多项最新技术研发而成的桥式总线光纤中继器。它可以完成通过光纤传输CAN现场总线,继承并保留了CAN总线的突出优点:对等传输、突发数据、总线仲裁等,同时实现了高速率时长距离传输、电气及地线隔离、提高抗干扰能力等。此产品还具有如下优点:低功耗、工业级设计、电源适应性、优美的外观与导轨式安装机壳等。     在应用时,采用NS26产品通过光纤网络连接两个或多个(最多为200个,在增强安全模式时,最多可级连64个)CAN的现场总线网段,不同的网段可以采用不同速率工作(在增强安全模式时,需使用同一速率),开关配置工作速率。本系统可以将任一网段上的数据转发到(依协议的方式,不破坏CAN的总线传输规则)其他的所有网段。

     NS260有两种工作模式:标准工作模式与增强安全模式,在增强安全工作模式下实现全网数据的安全传输。

楼主:
 专为Genius总线光传输提供的完善的产品和技术解决方案

NS29系列产品是勾股通信专为Genius现场总线网络而设计的产品。 使用这些产品可以将双绞线 Genius接口转化为光纤接口传输,本模块可集成到现有的Genius网段中使用,除了采用拔码开关的方式设置速率外,没有其他的设置项.采用当前先进的光纤传输技术,本模块可以接入一个已存在的Genius总线网络中。本产品应用灵活,可以组成多种光纤网络。采用点对点的网络时可以实现通过光纤连接两个Genius总线的网段;采用单光口的产品通过电口总线实现星形网络,可以实现多个不同的Genius总线网段的连接;采用双光口链形网络的光纤总线上实现对等的Genius总线;同时,本产品还可以实现双纤环网冗余功能,当网络中的某处光纤故障时,系统会在20ms内重建网络的链路,保证全网的通信正常,实现Genius光总线的自愈保护,网络故障排除后系统会自动恢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