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厂规划,需要知道电源容量

楼主(2013-07-04):
新工厂规划,需要知道设备的总容量,现规划12台motorman机器人,单台的容量是5.5KVA,另外配置焊接电源控制器(那电久寿 55kva)12台。还有12台变压器(380v转220V机器人专用),现在不知道需要多少容量,有没有大师 支招。

网友A:
  这个所有容量相加再给 20%的余量,还有加上你全厂的照明及辅助用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所有容量相加再给 20%的余量,还有加上你全厂...

 就这么简单?我看[工业民用配电设计手册]上关于  负荷的计算

                         视在功率的平方=有用功率平方+无用功率平方

 其中有用功率和无用功率 在具体不同的设备上还要乘上不同的系数,它上面很复杂啊,,,搞得难理解

网友B:
实际容量计算:

机器人=5.5*12*0.7=46.2KVA;

焊机=55*0.4*0.7=184.8;

变压器属于机器人电源转换,不需考虑

总容量+46.2+184.8=231KVA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实际容量计算:机器人=5.5*12*0.7=46.2K...

 焊机=55*0.4*0.7=184.8

有12台焊机,是不是要乘12啊?

另外大神,你那系数是哪得来的?

网友B:
焊机实际我已经乘以12(但是公式写漏了,见谅),焊机的0.4是暂载率,0.7是汽车车身车间工厂用电系数

网友C:
应该选400KVA变压器,如果是低压供电电缆,可选2根铜120或铝150。

网友D:
最起码300KVA以上的容量

网友E:
       先根据铭牌的功率因素,单独算出有功功率和无功功率,然后有功加有功、无功加无功,最后总的有功的平方加总的无功的平方,然后开方,就可以算出需要的KVA了。特别提醒,因你的负载里面有焊机,需要考虑负荷持续率(暂载率),电焊设备的标准暂载率有50%、65%、75%、100%四种,或者参考你的设备铭牌。下列图示供计算参考:

网友F:
看样子,选这个还需要点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B:
焊机实际我已经乘以12(但是公式写漏了,见谅),焊机的...

 多谢,我也没仔细看你回复,不好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选400KVA变压器,如果是低压供电电缆,可选2根...

 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先根据铭牌的功率因素,单独算出有功功率和...

 多谢,资料我也有,就是不确定,谢谢你,还贴图,真贴心啊

网友B:
那电久寿 55kva点焊机,其实际暂载率就是60%,但是实际在汽车设备生产线,真实负荷暂载率不超过40%(汽车生产线以最高生产率运行,这个是上汽生产线、GM生产线、丰田、铃木等各个汽车生产厂家实测,最高暂载率是31.6%,丰田内部数据,其余汽车生产线均没有高于此数据)

配置导线,一般均需要考虑压降、电动力等因数,当然选用变压器,还要考虑经济截面以及经济运行(例如变压器最佳运行是半载),工厂配电如果实际选配,需要考虑当前总负荷以及将来扩展......

网友G:
引用 网友B:
那电久寿 55kva点焊机,其实际暂载率就是60%,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