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啊。。。

楼主(2013-07-04):
哪位大哥 帮忙给推荐一下啊  三相90KW的电机(水泵)一拖二的 工变两用  空开,交流接触器,热继电器,保险(带芯) 都用多大的啊? 谢谢 急救啊...

网友A:
留一个联系方式    销售人员就给他选型打电话了

网友B:
 90 KW 都要选 200 A 的接触器熔断器了吧!

网友C:
三相90KW的电机(水泵)一拖二的 工频两用??

我看不明白,既然是工频,还一拖二?

网友D:
功率的2倍就是电流  有事打我电话15011156491

网友E:
您好老师们,LG变频器IG5系列显示故障代码H1-1,是什么问题呢?帮解决下,谢谢!

网友F:
引用 网友B:
90 KW 都要选 200 A 的接触器熔断器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