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设置 100%速度前馈会怎么样?

楼主(2013-07-04):
可以作为伪速度模式吗?响应会完全跟上吗?

网友A:
位置环的速度前馈增益(这个在速度环好像没用,好像是当位置环的速度由位置误差计算,在

极速加减速时可能响应跟不上,于是将脉冲速度转换过来加速速度计算中来,增加系统响应)?

一般来说增加这些前馈,只是在原有算法上,增加响应速度,起主要的还是PI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位置环的速度前馈增益(这个在速度环好像没用,好像是当位...

 速度前馈是反应的速度的变化率吗?根据这个变化率的百分比来设定速度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