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J71C24与欧姆龙E5EZ温控器通信案例

楼主(2013-07-04):
求,三菱QJ71C24模块与欧姆龙E5EZ 温控器通信程序案例,谢谢高手分享

网友A:
几乎不会有这样的案例提供。

给你几个建议:

1、请看《Q系列串行通信模块用户手册(基础篇)》和《Q系列串行通信模块用户手册(应用篇)》

2、关键就是开关配置;

3、使用串口调试软件检测报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