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模拟量输出问题

楼主(2013-07-04):
请教:模拟量输出问题,如图程序输入S7-200   CPU224+EM235 时,运行后在MO VO量不到输出电压。

Network 1
Network 2

网友A:
图片在哪,没有看到呀?

  输出电压你要用表测量,是电压还是电流,还有就是你的程序实际有模拟量值输出吗?

楼主:
照片怎么上传不上来啊?

楼主:
请教:如何上传做好的程序啊?

网友B:
上图图片,截图看看;

可以下载红蜻蜓截图软件:

论坛上传图片如下:

网友C:
首先你要确定取回的是电压信号还是电流

楼主:
谢谢大师指点,按你教的能传图了。

楼主:
请教:模拟量输出问题,如上图程序输入S7-200   CPU224+EM235 时,运行后在EM235模块上MO 、VO两端子间量不到输出电压。

楼主:
如直接输入

如图传送程序,并在VW600中输入数值16000,运行后在EM235模块上MO 、VO两端子间可以量到输出电压。请教大师,是模拟量转换有问题吗?

楼主:
以前只做三凌、台达PLC,第一次接触S7-200,下面照片是正在做的一个调试,就遇到如上所述问题,

网友B:
你直接这样试试:

网友B:
你在线监视一下,看是什么数据?

楼主:
直接这样都试过,并上传至仿真,只要运行,就出一行英语,无法运行。

网友B:
你不是有现成的PLC吗?

直接连接PLC.你加我QQ:2530833970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上图图片,截图看看;可以下载红蜻蜓截图软件: 论坛上传...

直接用屏幕打印功能即可

楼主:
我刚才又试了一下,在输出可以量到电压了,但把Input输入口的0.5改为触摸屏上的VD490输入(0-1.6)间的值,就量不到电压。

楼主:
触摸屏与PLC通讯正常。

楼主:
如用这程序,在触摸屏上的VW490输入(0-32000)间的值可量到电压.

网友C:
200的模拟软件不能仿真模拟量,只能进行简单的逻辑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