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热管漏电疑问

楼主(2013-07-04):
公司机器发热管漏电,几次查找,除火线零线对调,是对机壳有100V左右的电压,但是火线和零线无对调,仍然对机壳有60V左右的电压,由于机器的缘故,发热管不可避免与机壳接触,加热状态绝缘电阻不会有多大的变化,都是10M欧以上,因为一加热都有60V左右电压,不管什么温度,求解。

网友A:
   你的加热管不能与机壳直接接触的吧?这样你的加热管要是漏电的话很有可能就到机壳上啦,建议你的机壳做与多处的可靠接地

楼主:
加热管最外层与机壳接触,我只是想知道为什么会有电压

网友B:
感应电压了!---->为什么一加热就表现有感应电压呢?--->因为加热的时候,加热丝上流过的电流产生的磁场效应作用与 加热管外层明显增强.

如何消除?-->机器外壳接地!

如果没接地的话,你同时使用两台设备,左手摸一台,右手摸另一台,两台设备都加热的话,你的感觉将是神奇的.

网友C:
神奇的感觉,应该比较神奇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感应电压了!---->为什么一加热就表现有感应电压呢?...

 楼主所讲,切身体验过一次。

网友E:
机壳的100V电压是对哪点测的?机壳没接零线吗?

为什么不接零线!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机壳的100V电压是对哪点测的?机壳没接零线吗?为什么...

 有接零线,但是零线上有接固态继电器。100V电压对零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应电压了!---->为什么一加热就表现有感应电压呢?...

 同时接触2台,等电位按道理是没有电流,有的话,电压也太小了。什么神奇,不懂。

网友E: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机壳的100V电压是对哪点...

外壳接零线了,怎么对零线还有100V电压?难道在同一导体上就能有100 V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