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与pc连接,用普通电脑就可以吧

楼主(2013-07-04):
利用组态监控电机运行,监控显示器用普通电脑好还是专用显示器好?

网友A:
  当然用工业显示器好呀,对各种恶劣的环境适应能力要强大呀!

楼主:
工业显示器是只是显示吗?我还需要监控组态监控,可以吗?

网友B:
建议使用工控机,专业电脑比较合适;因为需要长时间运转;数据处理;

楼主:
专业电脑?推荐个型号吧,我对这块不了解,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