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路开关电源选型问题

楼主(2013-07-04):
以前用的衡孚的60W电源,AC220输入,DC5V,3A,12V3A输出,但是衡孚电源不稳定,想选择质量好稳定的产品,请哪位工程师给我个建议!谢谢!

网友A:
我们一直用台湾明纬的

网友B:
你的电源最好选2个单电压的,2个电压输出要有主次,从你的负荷看不出主次,不控的那路输出电压不稳 。

网友C(2013-10-07):
楼主,您找到好的解决方案了吗?如果没有,或许我可以提供我们的高可靠性方案给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