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做从站与上位及用modbus通讯怎么编程?

楼主(2013-07-04):
小弟刚接触西门子编程 最近公司需要做一个项目  需要用s7-200  cpu224  做从站  与上位机进行通讯  是不是只需要在主程序把从站的指令写好就可以了  然后再吧PLC的检测的状态和输出状态写在子程序 就可以了?有没有大神能不能举个列子PLC的接口图如图希望大神能根据我提供的图纸画个梯形图 给个参考

网友A:
编程时使用SM0.1调用子程序MBUS_INIT进行初始化,使用SM0.0调用MBUS_SLAVE,并指定相应参数。

指令库程序参数说明:

如果做MODBUS从站,将上位机需要的数据,存放在保持寄存器里,上位机读取寄存器中的数据。

网友B:
你用的是库吧。。。。

楼主(2013-08-13):
引用 网友A:
编程时使用SM0.1调用子程序MBUS_INIT进行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