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机空载电流偏大或偏小原因分析及对策

楼主(2013-07-04):
    电动机的空载电流一般为额定电流的20%-50%,如果空载电流偏大,应进行以下检查:

(1)定子绕组的相电压是否过高。可用交流电压表测量电源电压,如果经常超出电网额定电压的5%,可向供电部门反映,请求进行调整;检查是否将Y形接线错接Δ形,若是,应予以纠正。

(2)电动机的气隙是否过大。可用内卡、外卡测量定子内径和转子内径。

(3)绕组内部接线有无错误(如将并联线圈串联),若有,应予以纠正。

(4)定子绕组线径是否过小。重绕定子绕组时,往往选用线径过小的导线,应重新计算,并更换绕线。

(5)定、转子的铁芯是否齐整。可打开电动机的端盖进行观察,若发现不齐,应予以调整。

(6)装配质量是否合格,轴承润滑是否良好。二者若不合乎要求,将增加电动机本身的机械损耗,增大空载电流。

(7)修理定子绕组时匝数是否足够或内部极性是否接错,若是,应重绕定子绕组并增加匝数,核对极性。

(8)铁芯质量是否过小,铁芯材料是否合格。

(9)绕组内部有无短路、断路或接地故障,应查出故障点,并进行浸漆、焊接或绝缘处理。

     如果电动机的空载电流小于20%额定电流,则说明电动机的空载电流偏小,修复后的电动机的空载电流偏小,可能是以下原因引起的:

(1)定子绕组的线径太小,应选用与原绕组线径相同的导线。

(2)接线错误,将Δ形接线误接Y形接线,应纠正接线。

(3)定子绕组内部接线有误,如两个并联绕组错接线或串联,结果每相绕组的匝数增加一倍,造成空载电流下降到原来的1/4--1/6,即原来为6A的空载电流,错接后只有1-1.5安,同时输出功率也减少了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