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k120s

楼主(2013-07-04):
Ls PLC  k120S 用了一年多了,好好一下坏了十几个 ,PWR灯亮 , RUN灯亮,ERR不亮,我想问是不是系统被限定的时间还是电池没电了啊,按  安钮  上面一排灯亮(输入灯),下面的没反应(输出灯),好像只有输入没有输出。有密码怎么办啊?

网友A:
我能搞定。不知你该给的钱给了没有。 你描述的就    PLC本身来说是没有坏的,应该是程序,该给的线是要给的,没有白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能搞定。不知你该给的钱给了没有。 你描述的就    ...

我是机修,刚到这个厂,以前没接触种机器,怎么搞帮帮忙啊啊,

网友B:
估计是程序做手脚了,找个<此处内容被屏蔽>的,或者找人重新编程序。570954831

网友C:
自己读程序看看。

有工具软件等

QQ 380311035

网友D:
上载PLC程序、参照编程手册,看是否有停机的梯形程式?一般情况下,PLC不会坏的!除非生产环境恶劣:粉末、灰尘、油污、水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