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s PLC k120S帮忙看看怎么回事

楼主(2013-07-04):
Ls PLC  k120S 用了一年多了,好好一下坏了十几个 ,PWR灯亮 , RUN灯亮,ERR不亮,我想问是不是系统被限定的时间还是电池没电了啊,按  安钮  上面一排灯亮(输入灯),下面的没反应(输出灯),好像只有输入没有输出。有密码怎么办啊?

网友A:
肯定是程序动了手脚了,如果有能力,把原来的程序和密码清空,

自己编个重新下载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肯定是程序动了手脚了,如果有能力,把原来的程序和密码清...

自己不会啊,把密码破了把程序搞出来,再搞进去行不行

网友B:
是的,如果你很多这种设备,需要自己有程序备份的,以及修改能力的。

网友C:
很简单的修改,开个价我帮你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简单的修改,开个价我帮你搞定

多少呢?

网友D:
是不是LG的,LS是谁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LG的,LS是谁家的

就是原来的l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