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检测方法求助

楼主(2013-07-04):
 在工作中,有时传感器和PLC输出4-20MA电流信号,但怎样才能测量其是否正常?用钳形表可以测出吗?

网友A:
直接用万用表的电流MA档测量啊。如果是数字的就更容易了,用电流挡测量!然后直接读取上面显示的数据就行了,如果没有使用电流挡的万用表的话,就用一个200欧姆的电阻并在输出端子上然后用电压挡20V的测量。然后根据你电工基础学习到的知识算出显示电压值对应的电流值就可以了,基本以上这2种方法就可以检测出来了。

网友B:
用万用表的mA档测试,串联和并联测量--误差不大的。

网友C:
   用钳形表的0-100mA的直流档测即可,日本共立的钳形表有这一功能。此外,用万用表的直流毫安档直接测输出端也可。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用万用表的mA档测试,串联和并联测量--误差不大的。

串联和并联测量--误差不大的。 这句话我不赞成

网友E:
  直接用万用表的电流MA档测量啊,还有测量电流用串流接表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