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MRON CJ1W-AD081-V1的ERC和RUN灯亮 怎么消除ERC错误

楼主(2013-07-04):
OMRON CJ1W-AD081-V1的ERC和RUN灯亮 怎么消除ERC错误

网友A:
模块里面存在非致命错误,可根据你的单元号,查看n+9,n=2000+(单元号*10),然后查看相应的是那个位报警,再查看手册是什么问题了。

网友A:
那些报警都清除了,ERC就不亮了,,建议你多看书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