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的电流以输入还是输出为准

楼主(2013-07-04):
为什么用钳形电流表测变频输出端的电流和输入的不一样,为什么输入端的电流小,测输出端的电流和变频器显示窗口一样。这是怎么回事?电度表计量是安输入端的电流计量吗?为什么输出的电流大,

网友A:
        输出电流---是电动机真正的工作电流。输入端--普通的钳形电流表检测不准确。真有效值的钳形表检测才准确。能量是守恒的,输入端电压高,所以电流小,输出端--变频情况下,一般运行的输出电压会低于输入电压,所以电流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出电流---是电动机真正的工作电流。...

 变频器能省电,输入端电流小,就是因为这个能省电吗,真正加载在变压器上的电流,是输出端的电流,还是输入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