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实时报表怎么设置

楼主(2013-07-04):
在做实时报表实时,看到组态王里面的例程中的实时报表设置的,可是发现正能显示当前时间的变量值,之前的数值都不能显示,如何操作,看了很多资料,还是不太明白!新手上路,请各位高手多多指教下!

网友A:
你是不是引用地址错误了,你地层用的什么软件,什么驱动,是西门子的吗,与组态王是什么通讯,一般读地址就行了,变量地址,什么DB100.202,对应组态王地址变量名即可了。

网友B:
问题没说清楚,你看你自己写的文字通顺吗?反正我是不理解,不要认为错别字不重要

楼主:
受教了,以后会注意的!我是用莫迪康的-ModbusTCP通讯。刚看了一下,是没写清楚,我是想要一张可以显示每个时段的报表,比如在8点段的数据实时显示,在9点段的时候显示8点段的数据和九点段的实时数据,往下也是这样,到23点时一天的数据都显示在这张表中!

网友B:
这个恐怕有点难,既要显示历史数据又要显示实时数据,我想这个不好办到,你最少要用两张表才行,也许我比较愚昧,组态王好久没用了,记得组态王是利用ODBC控件做的报表。

楼主:
嗯,我是和SQL2000数据库相连的,是不是只能用开放式控件才能实现?报表这个好像不行一样

网友C(2017-11-01):
我做实时报表按钮写完语言确定怎么出现没定义stringfilename;求助各位大侠

网友D(2019-06-06):
QQ图片20190604094136.png希望我们有机会合作看看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