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 flexible和Wincc v6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3-07-04):
WinCC flexible和Wincc v6有什么区别?能具体介绍一下吗?O(∩_∩)O谢谢

网友A:
WinCC flexible是触摸屏的组态软件,Wincc v6是电脑或工控机的组态软件

网友B:
上面的说的很好,反正都是WICC,里面组态都差不多。

楼主:
意思就是Wincc v6和过程的力控,MCGS,组态王一样的?

网友C:
   WinCC flexible是触摸屏的组态软件,Wincc v6是电脑或工控机的组态软件,和过程的力控,MCGS,组态王一样

网友D:
WinCC flexible是触摸屏的组态软件,WinCC V6是上位机上用的组态软件。

WinCC V6功能强大,集成SQL数据库。WinCC flexible能对触摸屏和操作面板进行组态,WinCC flexible比WinCC V6功能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D:
WinCC flexible是触摸屏的组态软件,Win...

请问你有组态触摸屏的一些例子吗?我想联系哈,我这儿s7-200,smart700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