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思路求教兄弟们

楼主(2013-07-05):
给个思路,兄弟们帮我想想看这程序怎么写:

如上图:

       两个比较源 D1、D2。当D0、D2里面的数值有2%误差的时候,M10或M12才动作,这样的程序该怎么写?

      D1、D2里面的数值是不断变化的,我要求采集的两个数值D1,D2有2%的误差,如果只用CMP比较指令,怕反应太急了而系统不稳定,我写这个比较指令意思是这样的一种控制形式,

     请兄弟们帮忙给个程序思路

     PLC型号是:FX2N的

网友A:
是三菱的?你要实现什么功能呢?

网友B:
D2 ?

说清楚点

网友C:
可以通过延时设定,每隔一定时间比较一次,就和积分时间一样

网友D:
 没用过这个 2% 比较输出,你用 CMP比较指令怕输出太快的话你设置比较时间看看

网友E:
多次采集,取平均值进行比较!

网友F:
可否采用区间比较指令呢?

网友G:
同意5楼,建议在一定的时间内取平均值比较合适,和防止震荡的产生。

楼主:
思路已经解决,跟兄弟们说说:

先把源数据转换成浮点数,然后做乘法,乘以102%和98%,分别保存在2个寄存器,然后拿这2个寄存器来与源做比较,实际上就是做一个。

思路就是做一个随源数据变化而变化的基准参考点来比较
源的值变化,基准也跟着变化,然后将源来与基准值做比较
浮点运算是保留3位小数点的

网友H:
取平均值吧,不然会产生扰动的

网友I:
引用 楼主:
思路已经解决,跟兄弟们说说:先把源数据转换成浮点数,然...

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J:
如果这条指令用在特殊功能模块上,把取样次数加大点,应该可以吧!

网友K:
一个做基准一个做源···

网友L(2014-12-18):
哦哦,不错哦 ,我新手 ,正在学习

网友M:
2个源数据相减,除以其中的一个作为基准的源数据(虽然这个数据也会变化),如果结果大于2%,使用比较指令后输出。

网友M:
全部转换为浮点数运算,结果大于浮点数0.02就输出

网友M:
2个源数据A-B一次,B-A一次。取正值,如何除以基准源数据(可以是变化的数据),确保结果是正值可

网友N:
用位比较指令测试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