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程序无法编译

楼主(2013-07-05):
用台达PLC编程软件wplsoft转换三菱程序时发现,如果程序中有MC指令中包含有stl步进指令时,程序无法编译,显示错误代码c410,一般回路错误。查找手册中发现指的是stl指令不能在中断程序或者子程序中出现,但是我的程序没有这些,只有主程序,还是无法编译,什么原因?请高手指教。

网友A:
步进点内不可使用 MC/MCR 指令!

检查M1004是否为ON?发生错误的地址存于数据寄存器  D1137 内(若为一般回路错误则 D1137的地址值无效)

(1)故障代码D1004为C405:MC/MCR  使用在 FOR-NEXT 之间;

(2)故障代码D1004为C408:STL 内使用 MC/MCR;

网友B:
真不知道台达PLC编程软件wplsoft可以转换三菱程序?

楼主:
台达PLC编程与三菱编程类似,我也是用2.34版本。我将PLC程序人工转换,并非直接将三菱程序照搬。只是觉得wplsoft编译规则与编程手册有出入。

楼主:
不知上述程序违反编程手册哪条?请高手指点。

网友C:
这个问题在设置中-程序设置-编程设置中,取消编译的那几个√

网友D:
三凌与台达定时标注是不同的,不能转换。

网友E:
三菱PLC和台达的应该不能直接转换的吧,我都是手工转换的,毕竟里面还是有些地方不同啊

网友F:
不知是不允许这样使用,还是编程软件的问题;

在DVP操作手册中,仅查到“步进点内不可使用MC/MCR指令”,未见有MC/MCR指令内不可使用步进点。

网友:
能不能说说具体的转换操作步骤,共同学习

网友G:
重在理解每程序的目的,照搬三菱的肯定有问题了,台达三菱大同小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