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损坏的判断方法

楼主(2013-07-05):
步进电机是利用电子电路,将直流电变成分时供电的,多相时序控制电流,用这种电流为步进电机供电,步进电机才能正常工作。

如果步进电机不能正常工作,判断其损坏的方法有:

在不接任何设备和线的情况下,把步进电机的每根线分开,不要碰线,用手转动转轴,好电机,应该是只需要一定的力,就可以顺利的转动,中间无卡的现象,若中间出现某个位置较卡或完全无法转动时,表明电机已坏,可能是轴承移位,内部转子和定子磨损。损坏原因应为受外力过大导致。 可以用万用表量“相邻”两相的阻抗,应该都等于产品给出的线圈阻抗。

上设备检测,空转时,应该能达到规定的转速,在一般的转速时,发出的噪音应平稳。除此以外就需要带负载测试。具体测试参数就需要结合负载转矩和电机的转矩等。 把线都拧到一起,电机越大,拧动所需要的力越大,一般的步进电机根本就无法靠人力拧动。(拧一起的线越多,所需要的力越大。)若无效时,表明线圈坏。

网友A:
有价值的帖子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