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关于LG PLC与KINCO MT506T人机界面通讯通讯问题

楼主(2013-07-05):
各位老师好:

        我公司所用设备为LG PLC与KINCO MT506T人机界面通讯,因工人把人机界面的密码忘了,导致无法进入界面操作。设备客服回复说必须把PLC及触摸屏的程序重新拷入才能运行。请各位为我想想是否有别的办法吗??PLC无法读出........

         再谢!

网友A:
如果贵公司没欠人家的款就是设备过了保固期!重新写入PLC和HMI的程序是客服说的,就是要另外收费!可以联系设备商的工程师,请他们打开备份程式就可以找到原来设定的操作密码了!

如果设备商有份程序提供给你,就自己下个软件,打开HMI的程序,是可以找到HMI里的密码的!同理,PLC的程序里有些也可以找到密码的,打品牌技术支持热线了解!

最后实在不行,就花点RMB,请设备商重做或找人把密码给Jie了!嘿嘿.......别人的劳动成果啊!

下次购买设备在验收时,记得一定要设备商提供程序备份光盘!还得要求过保固期时提供密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贵公司没欠人家的款就是设备过了保固期!重新写入PL...

 谢谢了大师,我经过排除原来是PLC坏了,换了个PLC就好了。在排除故障时最好不要听别人的太多,影响自己的判断。再次感谢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