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的伺服寸动问题,启动时的加速度

楼主(2013-07-05):
寸动的时候怎么控制加速度啊?我想调小一点,高速寸动时启动动静太大了。

比如3000圈,启动的震动太响了,用控制卡就没这个问题,因为可以调节加速度,自带的驱动器里怎么调节加速度啊?

谢谢了

网友A:
请您试一下P1-34,35,36,调节一下加减速时间及平滑参数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