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连不上电脑

楼主(2013-07-05):
电脑之前FRWIN GR连上松下plc,电脑重装了下就不行了,而且一接plc,软件就崩溃了,急啊

网友A:
这是什么情况?

那可能是软件的事情,换台计算机试试;

网友B:
 那样的话是不是系统不兼容,或是软件有冲突呀?

网友C:
1、电脑内存不行,夏天了电脑高温罢工很正常。

2、软件搞个新版本的。

网友D:
松下的软件要按说明书来装,装一次在点升级提示你卸载,卸载后在安装就可以了,你试试

网友E:
PLC会不会中毒啊!

网友F:
XP的安装过很多次了,很简单

win7的不好说

网友G:
是不是驱动的问题啊

网友H:
重新安装正版的FPWIN软件

网友H:
重新安装正版的FPWIN--GR软件